咨询个问题,三菱Q系列PLC中的局部标签怎么用?

楼主(2020-07-06):
咨询个问题,三菱Q系列PLC中的局部标签怎么用?想在里面建个定时器如何使用?

网友A:
1、局部标签只能在当前的块使用,比如块1定义标签1,块2也定义一样的名称标签1,这两个不冲突
2、建立定时器时候类型选择“Timer”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直接调用Timer的函数吧,Q的没用过不太清楚,FX5U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