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国内外各品牌PLC对比,大家一起聊聊

三菱 FX3U    本体带三轴,还能再扩展好几个1PG定位模块----------------一般定位应用基本搞定,占有量很大;

         FX5U   本体带4轴,好像还能扩展四个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8轴),然后还支持CClink IE Field Basic总线通讯可以带MR-JE/J4-C的伺服,
定位能力和通讯能力很强,性价比很高,一般的稍大项目基本也能搞定,目前我们这边主要用5U了

         Q系列主要还是CPU性能强,功能的话需要配置各种模块,用了03UDV,感觉不错,但是价格是有点高;

西门子   200SMART通讯能力比FX3U强,但带轴能力弱,;

              S7-1200性能上比200SMART强点,另外可以使用博途,但是感觉比三菱FX5U还是弱了点;

              S7-1500还是要对标三菱的L系列、Q系列、R系列了,没用过就不表了;

欧姆龙   CP系列定位不如三菱的FX3U、通讯不如西门子的 200SMAR;

              CJ、CS系列作为中大型机比较强,但是通讯能力太弱,就显得很鸡肋;

             不过欧姆龙的机器自动化控制器是个亮点,使用Sysmacstudio软件牛逼不少,NJ系列作为过渡品仍然兼容CJ系列的模块感觉不太好,

             但是NXIP2、NX1、NX7强大的总线通讯能力和带轴能力,可以和三菱的FX5U、Q系列、西门子的1200、1500一较高下;

台达     已经落伍了,没什么新品产出,迭代能力不足,价格偏高,供应商都不怎么不推广。

信捷    小型机中的颠覆者,运动控制系列本体带10轴,性价比秒杀国内外小型机,据说这一波口罩机的行情卖断货。

            目前没有大型机,只有中型机,但是感觉中型机推不太动;

汇川    感觉是这几年工控行业的黑马,一骑绝尘,小型机H5U的本体+EtherCAT通讯能搞32轴,也可以走总线分布式IO,目前在小型机方面暂时没有见到在通讯和定位能力上比他更强的对少,感觉比三菱FX5U、西门子S7-1200更强,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他的中大型机纸面上的参数也不错,和和欧姆龙NJ、NX系列一样,走EtherCAT总线通讯,只是品牌方面弱了不少,未来和欧姆龙属竞争关系,看鹿死谁手了

网友A:
我不太了解,主要用三菱的,顶一下

网友B:
只有JE-C 没有J4-C

网友C:
国产的PLC现在在稳定性上还不好说,但是性价比已经出来了。就像信捷那个,一旦成精(可靠度过关了),日本那几大品牌必死无疑。

性价比向来是国产产品传统强项,按照今后的路线走,国产PLC估计是能有的功能全都有,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额外的功能。就像汽车导航的发展趋势类似。

网友D:
搞工控要的是可靠,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选一个乌七八糟的控制器,就多一个失去这个客户的机会!!!
讨论这个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工控要的是可靠,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选一个乌七八糟的控制器,就多一个失去这个客户的机会!!!
讨论这个毫无意义!!!

主要是搞工控有段时间了,一直用的三菱,成本压得低的话就用信捷,

目前市面上主流品牌还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偶尔见过基恩士、汇川、台达、松下、产电的PLC,然后就是这种仿三菱FX、仿西门子S7-200的,

大品牌占有率很高,但是其他品牌也有应用空间,比如基恩士的中大型机KV7000/8000系列应用的很不错,其他品牌的小型机也都有一定的占有率,

说明各个品牌的某个产品或者型号相对来说在某些应用场景有一定的优势,

开贴的目的是因为个人或者单个公司基本都是习惯性的使用1-3种PLC,好多年都不变,各品牌横向数据对比信息很少,

正好这一段公司没生意,就对市面上的一些PLC型号或者系列了解了一下,有了些想法就和大家一起聊聊,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E:
西门子,三菱是必修课,而且国产PLC基本都是(你懂的)。他两各有强项,不喜勿喷

网友F:
。就像信捷那个,一旦成精(可靠度过关了),日本那几大品牌必死无疑。
---------
少吹一点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像信捷那个,一旦成精(可靠度过关了),日本那几大品牌必死无疑。
---------
少吹一点牛,

确实,都是搞技术的,务实一点好!!!
国产PLC未来或许能有一席之地,但是当前不会选用的

网友G:
  有品牌要求的还是会上好的么,缺钱的 就上国产。。。  个人感觉 NJ得 不错,价格有点贵

网友H:
plc选型和行业有关。和设备的档次有关

楼主:
三菱和西门子的资料很多呀,欧姆龙的太少了

网友I:
三菱和汇川用的比较多,最近做了两台用的信捷,感觉汇川价格偏高,没出现过啥问题。信捷的相对便宜点,稳定性不知道,刚做没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菱和汇川用的比较多,最近做了两台用的信捷,感觉汇川价格偏高,没出现过啥问题。信捷的相对便宜点,稳定性不知道,刚做没多久

12楼用的汇川什么型号的,价格大概多少呢,爆一下呗

网友J:
前几年还L和西门子300,换了现在公司用了三年的Q,指定型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确实,都是搞技术的,务实一点好!!!
国产PLC未来或许能有一席之地,但是当前不会选用的

信捷为啥会在口罩机卖断货,还不是价格低,最主要是因为信捷产品,包程序。你只要买,就会给你出程序。个人代理商一般都这样。口罩机是因为要有5个轴,3个轴要做到追剪跟随,信捷1刚刚好,主机就带这个功能,三菱得加模块,40SS模块下来都要5-6K,信捷的主机就占很大优势。卖断货就是一阵子而已,口罩机风潮已经过去了,不知多少个口罩机老板都在吃肉喝汤了

网友L:
中大型设备基本要求就是稳定,一旦出现问题损失的毛爷爷比硬件节约下来的多得多,所以用三菱或西门子的居多。一般性不重要的设备由于公司备品、维护管理的因素,还是会选用与主要设备所用的品牌一致的控制器件,以节约人员培训成本。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好贴好贴!

网友M:
    1200通讯要比5u强,

网友E:
    选主流品牌,好上手

网友N:
    通迅功能强,一直是西门子的优势,不知道楼主为啥会觉得5U的通信会强于1200

网友O:
    本人主要用的是西门子,三菱的用得少,偶尔会用到AB的。用什么主要看客户需要而定。

网友P:
    目前一直在用汇川的
    优点1 强大的售后团队,可以说买汇川  就相当于多买了一个电气工程师
    有点2 价格低
    3 同类性能中   汇川3u自带4轴  还可以走cclink 16轴控制  一般所有小型项目都可以完成  缺点就是通讯有点鸡肋  不是很好用、
    4目前在用中型机 体验感还好就是不太熟悉关键字  语法 某些功能不知怎么调用,功能块待优化 现在控制32轴  走 ehcat 没问题 ,st
    语言还是需要多多磨练,直接上手稳定性的话 还是需要时间的检验

网友Q:
    可以去了解下台达最新上市的ES3

网友R:
    用过三菱、松下、欧姆龙、台达,软件上来说,编辑梯形图方面三菱最为友好,很多简单的通讯只要配置下就好了,各种运动控制指令也很简单,还是挺舒适的,目前主要是用5U的,5U以下包括比较早的1S也用过;
    编辑ST语言方面,欧姆龙的Sysmac Studio真的非常强大,目前在用NX102,感觉这个软件专门为ST优化过,不过就是通讯用起来感觉还是不怎么友好。梯形图方面跟三菱类似,支持直接输入指令;
    松下的话用过普通的PLC FP-XH、FP-∑的,也用过总线FPXHM8N的,软件上来说是使用快捷键指令,友好程度比三菱差上一些,轴控方面真是一言难尽,一大串的参数,跟欧姆龙一样,优点:便宜
    台达只用过高速模块,但是梯形图编辑起来的真的难受,无论是WPLSoft还是ISPsoft,系统用的特殊内部继电器跟寄存器可能设计的时候完全没规划好,完全没有规律,优点:便宜

网友S:
专情西门子系列,从末出过轨
  • 下载积分:+1(吴工2014) 此地无银三百两
  • 想嫁人,求带走

网友S:
    专情西门子,从末出过轨
    想嫁人,求带走

网友T:
    我现在搞通讯首选smart200的,搞定位首选三菱的。至于信捷10轴PLC,前年我用过,有BUG,带多轴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出现一条或两条轴反转的情况,看运气。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修复这个BUG。

网友U:
    信捷的用过XC,写轴的时候,要用它所谓的流程来隔开,不然会有问题。还不能RUN中写入,这点最不好,对有些大点的流程复杂的设备,极不好用,写一次要断一次PLC,真心不好用,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网友V:
    我好好奇,哪些说某某通讯功能强大的是什么意思。难道选PLC不是已客户需求和项目成本决定的,某品牌通讯功能强,你就连个触摸屏,通讯强不强对你这项目有什么关系?另外控轴,更家都有自己的通讯模式,也没什么高低之分,都是那几个功能;

网友W:
    这个看机器啥功能了,要求不高的,国产信捷的怎么就不可选了啊!!
引用 网友D:

    确实,都是搞技术的,务实一点好!!!
    国产PLC未来或许能有一席之地,但是当前不会选用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搞工控有段时间了,一直用的三菱,成本压得低的话就用信捷,

    哈哈,信捷的为啥卖断货,因为信捷的带个追剪功能,比其他的省了几千块。信捷的我们这代理商是买产品送编程,你说牛不牛。

网友X(2021-06-11):
引用 网友S:
    专情西门子系列,从末出过轨

    此地无银三百两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X:
引用 网友U:
    信捷的用过XC,写轴的时候,要用它所谓的流程来隔开,不然会有问题。还不能RUN中写入,这点最不好,对有些大点的流程复杂的设备,极不好用,写一次要断一次PLC,真心不好用,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听说现在都升级了,可以在线写入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Y:
    说国产性价比高的同学,一定没用过国产仿三菱或欧姆龙西门子的,或直接单板机的,因为不少能用信捷之类国产的,很快可以用单板机这样的,更便宜,可靠性也不用担心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说国产性价比高的同学,一定没用过国产仿三菱或欧姆龙西门子的,或直接单板机的,因为不少能用信捷之类国产的,很快可以用单板机这样的,更便宜,可靠性也不用担心

    啥牌子

网友AA:
    5U与1200比,最大差距在总线支持吧
    CC-LINKIE-BASIC与PROFINET RT的差距感觉有点大

网友AB:
论PLC软件 用过日系的欧姆龙,基恩士,松下 觉得三菱简直反人类 。。。
最近用了汇川的,在线修改程序或者下载一次程序,和触控屏的通讯就丢了,丢了,
谁给的国产PLC骄傲的勇气,难道是三菱给的。。。
clyzzc

网友AC:
我们中大型用倍福的,主要是TC3-CX5010,CX9020,TC2-CX8090,小型或者单机主要是信捷XD5.XD3,单机信捷其实还是可以的

网友AD:
施耐德 M340 580 挺不错的

网友AE(2021-12-05):
经常用欧姆龙的,只是处于低级运用,感觉欧姆龙的CX-Programm)软件很好用啊,比如要编许多组变量不同,功能相同的程序,只要编好一组,然后右键 地址增量复制几秒钟就可以帮你编写几十组程序出来(经常试过48组的)像触摸屏组态建立变量的多重复制一样。还有梯形图转换成功能块,三菱程序转欧姆龙等,还有在线监控,可以实时看程序运行情况和D区,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实时值等。三菱软件就没有这些功能(估计我不熟悉三菱的吧)

网友AF:
你们都是土豪啊,我直接用国产仿三菱的,当然我是小项目

网友AF:
引用 网友AF:
你们都是土豪啊,我直接用国产仿三菱的,当然我是小项目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15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