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我发现很多电路图中,伺服驱动器, 通常只会用到脉冲,方向, 报警, 使能,, 这个四个主要功能, 个别会加上 ,准备完成, 定位完成,Z相 ,  很少会把编码器AB相用上,
我查了下,编码器的作用是实时反馈电机移动了多少脉冲量, 假设PLC发了1000个脉冲, 电机收到脉冲动作后, 编码器这边理论上就会反馈1000k。如果采用这个条件, 是不是能保证伺服的定位更加精确。可是大家为什么都不用呢?

网友A:
个人见解:。A、B相是编码器反馈的实际脉冲,只是解决程序上的定位动作完成的核对,但不能解决干扰导致的误差和机械原因的误差。既然本身驱动器动作完成回有一个定位完成信号。PLC也有一个动作完成信号。这都已经满足程序与驱动器的轴控定位动作要求了。再使用A、B相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多学多用!

楼主:
我问过其他老师傅, 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A、B相是编码器反馈的实际脉冲,只是解决程序上的定位动作完成的核对,但不能解决干扰导致的误差和机械原因的误差。既然本身驱动器动作完成回有一个定位完成信号。PLC也有一个动作完成信号。这都已经满足程序与驱动器的轴控定位动作要求了。再使用A、B相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网友B:
我们用的是脉冲比较,然后PLC输出

网友C:
你说反了,A B相常用。Z相一般不用

楼主:
楼上的都是不用的..., 想说用三菱FX系列不用Z相,  回原点,岂不是很麻烦?DSZR不好用吗?   那你的AB相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确定电机反馈的脉冲与发送的脉冲一样吗? 还是有其他功能。
引用 网友C:
你说反了,A B相常用。Z相一般不用

网友D:
看你用什么PLC,三菱3GA的用不了,3U的也的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