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的PLC,Y0轴加减速明显,Y1轴最大值加减速几乎无变化

楼主(2020-07-06):
调Y0的D8348、D8349值,起步和停止明白有缓冲感,Y1的怎么数值也没有变化,起步和停止顿挫感很明显,两伺服参数一样,不知大神有无遇到过,是否与PLC高仿或正品相关?

网友A:
Y1是用D8358(加速时间) D8359(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是用D8358(加速时间) D8359(减速时间)
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这两个的赋值无明显作用,一点缓冲不变,怀疑PLC是高仿货

网友B:
可能是仿的,功能不全

网友C:
Y0 Y1的加减速时间,分别是4个不同的D
并且,这个加减速时间,是指0到最大速度,一般也就是0到10万脉冲的时间。
当然这个基准速度是可以修改的。
建议你把这个时间改的更长,或者修改基准速度再试。
虽然现在市场上假货PLC很多,但一般的假货都能支持这个功能的。。如果这个都不支持,那也假的太假了。
下载积分:+5(sqpfang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