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各位大神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控制回路
    按下按钮 时间继电器1开始计时10秒,10秒到后时间继电器2开始计时5秒  5秒到后时间继电器1时间继电器2断电,需重新按下按钮  开始上述循环,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需注意时间继电器机械延时

网友A:
引用楼主xulin_xy于2020-07-06 22:19发表的 两只时间继电器控制回路 :
各位大神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控制回路
    按下按钮 时间继电器1开始计时10秒,10秒到后时间继电器2开始计时5秒  5秒到后时间继电器1时间继电器2断电,需重新按下按钮  开始上述循环,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需注意时间继电器机械延时

选用JS48S就行

网友B:
按钮按下,自锁一下为继电器1上电,继电器1 的常开触点为继电器2供电,继电器2的常闭触点串在自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按下,自锁一下为继电器1上电,继电器1 的常开触点为继电器2供电,继电器2的常闭触点串在自锁中

可以大楷帮画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JS48S就行

好像不行哦  这款   只有复位和暂停

网友C:
DH48S-2Z
随便搭,如二楼所说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DH48S-2Z
随便搭,如二楼所说

大神能给个图吗、?

网友B:
  • 下载积分:+3(xulin_xy)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5194]

    AH3-3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5194]

网友D:
    用双调计时器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市面上多的很,到电子市场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双调计时器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市面上多的很,到电子市场很好找

    好的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