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楼主(2020-07-06):
做MODBUS通信,用了两块QJ71MB91模块,请问第二块模块的站号是从1号开始呢还是接第一块模块的编号从33号开始?顺便问问做这样的通信收多少钱比较合适?

网友A:
為什麼用两块QJ71MB91模块?

楼主:
因为从站有四十多个

楼主:
我也不懂,也是听的别人的,现在的问题是z.mbrwu0 d100 d200 d300 m100 这条指令一运行,cpu就立马亮红灯报错,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请大侠帮帮我吧!!!!!

楼主:
我用的是Q00UCPU

楼主:
是不是CPU和QJ71MB91这个模块不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从站有四十多个
第一台 1~20
第二台 21~40
因為插槽位置不一樣,所以OK

楼主:
为什么我设置的自动通信功能和从站通信不了?请问自动通信功能要怎样设置才能通信上呢?

网友B:
我做过3个站有几十个数据的,你这为什么要40多个站,有点吓人
斗志不能低

楼主(2020-08-07):
做的产品要求比较高,每个工位一个高频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全部通信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