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我用相对定位指令回原点 然后用一个接近开关 清除D8340里的数据  例如DMOV K0 D8340.然后手动用M1接通相对定位指令移动到一个位置,然后在触摸屏上按一个确认件,记录当前脉冲,然后先回原点之后,切换成自动用M15接通绝对定位指令,走这个脉冲数,然后走到与手动记录相同位置的时候 我监控D8340发现当前脉冲值并没有达到记录的脉冲值差了有10倍左右。但是如果我把手动的频率和自动的频率设置成一样的,那么手动记录位置之后再给自动走这个脉冲量就是准的。这是为什么? [upload=1]

楼主:
下面是我写的梯形图

网友A:
这个是你机械零点并不是你软件零点造成的。
你的程序设计回零有问题,你以高速执行回零,当机械运行到接进开关X002时,停掉脉冲输出,这时执行机构是做不到马上停止的,它有一个减速运行最后才停止。这样实际位置就与程序位置有区别
你要这么写回零,就要在碰到接进开关后再走一段距离,然后再以爬行速度反方向回来,当碰到接进开关才能做为已回零完成,把D8340再清零
坚持总会有收获

网友B:
厉害。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

网友C:
回原点 指令他不香吗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搞不懂

网友D:
我笑了 兄弟

网友E:
估计是以前没做过运动控制的新手    你这种回零方式只要一变回零速度零点就偏了的。用软件自带的回零指令吧,记得爬行速度别太快了

网友F(2020-08-06):
你这样设计也可以不过分两段走,可以不用回原地指令,但是也差不多的。往原点和极限位的方向走。先高速走,然后你碰到疼到原点立马减速,然后走一小段。然后再反向走速度减慢,碰到原点复位掉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楼主叶开游侠于2020-07-07 02:08发表的 求助江湖救急 :
我用相对定位指令回原点 然后用一个接近开关 清除D8340里的数据  例如DMOV K0 D8340.然后手动用M1接通相对定位指令移动到一个位置,然后在触摸屏上按一个确认件,记录当前脉冲,然后先回原点之后,切换成自动用M15接通绝对定位指令,走这个脉冲数,然后走到与手动记录相同位置的时候 我监控D8340发现当前脉冲值并没有达到记录的脉冲值差了有10倍左右。但是如果我把手动的频率和自动的频率设置成一样的,那么手动记录位置之后再给自动走这个脉冲量就是准的。这是为什么? [upload=1]

用三菱ZRN原点回归指令或DSZR带搜索功能原点回归指令,试一试

网友H:
使用回原点指令,完成后系统会自动清除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