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酷马A1000变频器维修过电压OL故障:4月13日,位于胶州的一家机加工企业联系公司,对方公司使用的酷马A1000变频器显示OL故障代码,过电压故障时是指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而引起的的故障。当变频器检测到输出超过可承受的电流耐量150%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持续时间超过60秒。变频器就会发出过电压报警信息。
酷马A1000变频器维修过电压OL故障原因:一般导致变频器出现过电压故障的原因有:变频器输入电源的电网质量不好,存在瞬时高电压的情况导致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电压过高,二是变频器减速时间太短,电机因为惯性的作用处于发电状态。
酷马A1000变频器维修过电压OL故障过程: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检查出变频器故障的原因。检查变频器电机是否有负载过重,变频器内部的转矩提升设定值设置是否合适,酷马变频器的电子热动电驿功能设定是否合适。经过全面的检测发现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的原因是因为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导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引起的,将变频器内的转矩提升参数进行重新设定,酷马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在日常生产工作中一定要根据电机的情况对变频器加减速进行设置。

网友A:
《过电压故障时是指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而引起的的故障。当变频器检测到输出超过可承受的电流耐量150%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持续时间超过60秒。变频器就会发出过电压报警信息。》这个解释比较新奇,OL过电流故障吧。
  • 下载积分:+1(四梦龙)

网友B: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C:
    停机过电压,变频器参数设定问题不属于维修过程吧,顶多算故障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