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XC数据块传送如何将有符号转换成无符号16进制

楼主(2020-07-07):
信捷XCPLC数据块传送支不支持无符号16进制,为什么最大只能输入32767,如何能够输入65535

网友A:
PMOV不支持32位指令。可以用FMOV或DFMOV。

网友B:
PMOV不支持32位

楼主:
知道不支撑32位,难道不支撑无符号吗,无符号最大应该是65535,有符号32767

网友C:
操作显示点了切换成无符号 就可以,范围变成0-65535,
但感觉这个不是你想要的,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这个只是数据显示格式,按图片上,16位数据 有符号显示-1,无符号显示65535,16进制显示FFFF,数据内容是一样的
要是上限不够建议改为32位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