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如题中所示,向前辈们请教下,伺服系统的急停如何实现?
我们公司有一套伺服系统,它的急停控制是将急停按钮接入系统上电启动钥匙开关中,按下急停按钮,系统断电,旋出急停按钮系统上电。然后每次按下急停进行一次原点回归。
还有的伺服系统,急停按钮的信号给到PLC,按下急停,电机立即停止,旋出急停按钮,按下复位按钮再进行原点回归。
我现在设计简单伺服系统时,我想把急停信号给到PLC,由急停信号控制PLC禁止脉冲输出,同时PLC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禁止端子,这样子可以吗?伺服驱动器的脉冲禁止端子可以用来做急停吗?求前辈们指导下,谢谢了!
另外,在系统上电之后什么时候给驱动器使能信号,急停情况下需要断开使能吗?再次感谢!

楼主:
求前辈们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驱动器的DI里面可以设定参数,设成急停功能,另外,使能确认外围硬件没啥问题以及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就可以直接上,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断使能,否则可能导致伺服电机失控。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B:
    能达到你想停止的目的就行了。有些伺服内部有紧急停止信号输入点,看看说明书。使能是否要断开这个根据情况要定,如果惯性不大可以断开。
  • 下载积分:+1(酴醾落尽)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

楼主:
    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驱动器中脉冲输入禁止功能(INHIBIT)一般的作用是什么?功能上是一旦驱动器上该输入口有信号就不接受PLC发出的脉冲,这样驱动器就不工作,这个作用是什么呢?系统设计时用来干什么?求前辈们指导

网友C:
    个人认为你首先要明白你设定急停开关的意义,在次前提下去实现你急停的功能,来达到你的要求。至于需要如何实现我认为方式很多。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D:
    急停,可以断电,可以作为输入信号,控制程序停止,看你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 plc

网友E:
    急停的作用有很多,比如:有的是停止、暂停、保持动作,有的断电、复位。所以要看实际情况而定,最重要的是起到保护的作用。急停按下,不管动作如何,安全才是目的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F:
    我曾经有用过一次脉冲禁止功能,我们有四条输送带上用的是汇川的伺服,输送带需跟一台数控切割机的输送带做同步,第一台接数控的脉冲口,其它三台伺服分别接上一台伺服的脉冲输出,在第一台的的伺服上做个选择开关,和两个正转和反转的按钮,当需要输送带单独手动运行时就接通脉冲禁止,因为数控还在正常使用所以脉冲一直是在接收状态的,手动时就需要禁止接收脉冲了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