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按比例同步怎么做

楼主(2020-07-08):
现有一个控制,两个电机转速比是1:2,比如一个电机是300转,另一个电机是600转,现要求加减速的时候也按这个比例来做,现确定一个300转的电机加减速时间是1秒,那另一个600转的电机加减速时间设置多少好?

网友A:
应该也是1秒吧!

网友B:
你用的是伺服电机?精准控制需要精准设备了
变频器有的也支持,但精准度不好,

网友C:
300转的1转,600转的肯定不是一秒啊。

网友D:
加减速要设成梯形加速,然后设加减速2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