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8):
请问各位高工,我现在用的松下伺服通过减速机1:10带动链轮,链轮1圈转270mm,电子齿轮比设置P09/p10 =1/27,P08=0:电机就不动作,设置0:27电机反而能动,但比例错了,是我算的有问题吗?还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1:27是怎么来的?

网友B:
直接把Pr008=2700,这样1个脉冲就是0.01MM

网友C:
100/27  一个脉冲走0.01M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Pr008=2700,这样1个脉冲就是0.01MM

                 高手我想知道你是得出来0.01MM的,别人一圈270mm  ,一个脉冲0.01mm,你说PR008设定多少合适呢?

网友E:
电子齿轮比好像有个范围的,以前用A4的时候我记得有个范围,超范围了功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7是怎么来的?

我按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0。来算的,1:10减速机,A6伺服电机编码器位8388608,算到P9:P10=2097152:675,不知到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27  一个脉冲走0.01MM

100:27也不行,当时我以为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0,A6不是

网友F:
松下A5A6直接改参数P0.08,你的脉冲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