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菱Q系列远程监控加哪个模块?

楼主(2020-07-08):
请教一下,三菱Q系列的PLC,设备要发到法国,要求是可以在中国进行远程监控、修改优化程序,PLC上需要加什么模块?

网友A:
配一台笔记本。

网友B:
一般都配无线远传模块,但是要有信号流量。

网友C:
建议可以了解一下:繁易产品-----繁易FBox。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D:
用远程模块,可以接以太网也可以插卡,插卡应该是麻烦一些,能接上网线最好了

网友E:
三菱自己没有 要加第三方模块

网友F:
1. QJ71E71-100 (設定好IP) -->法國內網---->internet --->公司內網-----> PC (網域IP要一致)
2.PLC-->PC (已連接可操作) --->interne-----> PC (遠端遙控軟體) (例:TeamViewer)

网友G:
用广州巨控远程模块就可以了,手机APP,短信报警,程序远程下载都可以,联系巨控黄工18922726899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H:
我们这里也有远程模块
现场是网线上网还是用物联网卡上网?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