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8):
各位,谁有用欧姆龙PID控制执行器自动恒温的样例?分享来参考下

网友A:
欧姆龙有PID功能块,调用后设置几个参数就行了。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正解,用功能块!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C:
    OMRON 哪个系列PLC支持PID啊?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MRON 哪个系列PLC支持PID啊?求教

    CP1H可以,我可以教你

网友E(2021-06-03):
引用 网友D:

    CP1H可以,我可以教你

    cp1h有专用pid功能块么?

网友F(2022-04-06):
    这个欧姆龙自带的功能块,怎样调用呀,全是英文字母,实在是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