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8):
之前是用单片机控制缝纫机,现在改用PLC控制。之前是联机信号X10,压脚X7,启动打枣Y12,半挡1是Y14,半挡2是Y15。X是缝纫机给PLC的信号,Y是PLC给缝纫机的信号。半挡的意思是缝纫机的压脚的位置,在最底下,在中间,在上面。
我写了半档三种情况的程序,1.半挡1亮,延时100MS后Y12亮,缝纫机没反应。(X点都没亮)2.半挡2亮,延时100MS后Y12亮,缝纫机没反应。3.半挡1和2同时亮,延时100MS后Y12亮,缝纫机没反应。 现在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决这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高低位加个感应器!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位加个感应器!

外接之前用的单片机,可以正常控制缝纫机,只输出启动打枣Y12,缝纫机就有动作了。但是用PLC控制还是没反应,可能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B:
會不會是工作電壓的問題?
一般PLC都是DC24V
原本的單片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工作電壓的問題?
一般PLC都是DC24V
原本的單片機是多少?

我这PLC是AC220V的,然后输出DC24V。原本单片机也是24V的

网友C:
肩带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肩带机吗?

自动卷带机

楼主:
加了一个光耦板,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的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