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8):
之前并未使用过信捷触摸屏,这次客户指定信捷了,一来就发现官网下载的使用手册有点过于简单了。
刚准备创建公共画面就不会使用了,手册中只有这么一句 “系统画面 65535 号画面被定义为公共画面,在公共画面中放置的元件默认为最底层。”
我的理解是这个公共画面就类似于西门子里的模板画面,维纶里的重叠画面,就是把所有画面都会使用到的元件做到模板画面里,就不用每个画面
都去做相同功能相同位置的元件了。
但是我在信捷公共画面里创建好一些元件后,其他画面并没有显示出来,网上查找无果,手册过于简单,想请教一下使用的兄弟给讲一下,谢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鼠标右键,元件公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右键,元件公用就可以了

感谢
大佬可知道信捷所谓的公共画面是做什么的?
元件公用也试过,觉得不如模板画面好用,因为元件公用后在只是等同于复制到其他画面里,每个画面也可以单独编辑和移动,很容易把一致性更改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