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进盘光电没有检测到盘到位时(或者无盘时)传动一直行走,如果进盘光电检测到盘到位以后,按输入距离脉冲继续行走到设定距离停止,应该用什么指令在检测到信号后改变距离脉冲,
LD M0
MOV K0 D2
PLSY  D0  D2  Y0
LD X0
MOV K1000 D2
手册上好像说在一个扫描周期,出错

网友A:
DRVA绝对定位指令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B:
中断定位指令DDV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A绝对定位指令

没有盘时确定不了目标距离,其目标距离或许是无限距离,或许是0-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定位指令DDVIT

信捷XC2好像没这个指令

网友C:
这种功能要求怎么着也的用一个XD5的,用XC2白费。

网友D:
用PLSR  多段指令           设置为 三段   第一段  和第二段      无所谓   设定大概 就行了   第三段设为你要定长长度    程序开始运行时    未感应到产品   让指令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 不停的切换        一但感应到产品   立即切换到第三段    走定长    即可
  • 下载积分:+1(至小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LSR  多段指令           设置为 三段   第一段  和第二段      无所谓   设定大概 就行了   第三段设为你要定长长度    程序开始运行时    未感应到产品   让指令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 不停的切换        一但感应到产品   立即切换到第三段    走定长    即可

    请问如何切换,切换当中会不会停顿,无盘时是无限运行,大概这样切换测试了一下,感应到产品时把第一段第二段脉冲数送0,数据不对,
    LD  M8002
    DMOV  频率  D300
    DMOV  第一段脉冲暂设999999  D302
    DMOV  频率  D304
    DMOV  第2段脉冲暂设999999  D306
    DMOV  频率  D308
    DMOV  第三段定距离脉冲暂设5000  D310
    FMOV K100  D20(加减速)  K4
    DMOV K100 D20
    LD M10(运行)
    DPLSR D300 D20 Y0
    LDP M8170
    SET M11(执行下个动作)
    RST M10

网友D:
    你理解错了    切换的时候  根据  信号  改变对应的寄存器的数值就好了                切换 不会停顿的     第一段  和第二段  就是来  完成无盘无限运行的

网友D:
    第一段脉冲发送完成  就切换到第二段     第二段脉冲发送完成  就切换到第一段   不停的循环     但是无论是第一段 还是 第二段一但接收到EXT 信号        那么都切换到第三段  定长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E:
    相对定位可以满足你需求

楼主:
    怎么 所查到的手册是这样的

网友D:
你是XC的PLC?

网友F:
试一下这个,可以的话请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这个,可以的话请告知一下。。

以前都试过了,不行,第一次上升沿执行第一段,第二次上升沿执行第二段,第三次执行第三段。。。。。等等 ,以此类推,控制不了单独执行

网友G:
看看台达A2的伺服说明书。用内部位置来做就行了。首先设定一个较长的定位距离(从产品进来到感应开关的距离要长),当感应到开关后走另一段距离(设定的距离)

网友D:
XC的不行  换XD的可以

网友H:
你应该用伺服的PT-S模式方式啊,我不知道你的伺服有没有这种模式。
正常情况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当光电检测到信号时(信号接入伺服输入点,该点定义为模式切换功能),伺服进入位置模式,你再发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用伺服的PT-S模式方式啊,我不知道你的伺服有没有这种模式。
正常情况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当光电检测到信号时(信号接入伺服输入点,该点定义为模式切换功能),伺服进入位置模式,你再发脉冲就可以了

欧瑞DOP10说没有这个功能,DOP20应该可以,要求占用一个PLC点位,我想直接用光电外部信号,一并控制PLC,和驱动器同时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