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安装不上出错

楼主(2020-07-09):
请问这是什么回事,win7系统 64位,安装前就这提示,打开已有的程序也是这个提示然后自己退出了程序。救助

网友A:
你的电脑上安装的没有卸载干净

楼主:
我也是才接手的电脑,一安装就是这个提示,有两个模块都提示这个

楼主:
查了下是有老版本,用CX-One Remover也没法卸载,晕死

网友B:
先全新格式化安装操作系统,
使用网上的Ghost系统是大忌
一切360 Apps是搅屎棍

网友C:
我觉得Windows7旗舰版64位是最好的,我安装了这么多新版并且庞大PLC编程软件都是一下就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