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信号 转速显示仪表

楼主(2020-07-09):
各位工程师:
有没有数显表通过接入 轴承齿轮上的PNP感应开关 显示当前速度!
1、仪表型号;
2、可以设置轴径,每转信号感应数;

网友A:
直接加个编码器啊,不就出来了

网友B:
欧姆龙数字面板系列,

网友C:
台灣陽明,用U型光電檢測軸上的太陽花

网友D:
接个分度盘,检测脉冲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