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公司的产品,如果这件产品生产是合格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自动打出条形码,现在要求加一个产品计数的,我打算,在打印机得到信号的时候,计数器+1,但是不知道咋写

网友A:
要看你是博图吗?
复制我的代码,当然,你还要定义IN和OUT

#R_TRIG_Instance(CLK:=#OK,
                 Q=>#OK_P);

#R_TRIG_Instance_1(CLK:=#NG,
                   Q=>#NG_P);

IF #OK_P = 1 THEN
    #pass := #pass + 1;
END_IF;

IF #NG_P = 1 THEN
    #fail := #fail + 1;
END_IF;

#total := #pass + #fail;

IF #total <> 0 THEN
    #percent := (#pass / #total) * 100;
ELSE
    #percent := 0;
END_IF;

IF #clear = 1 THEN
    #pass := 0;
    #fail := 0;
    #percent := 0;
END_IF;

我解释一下,第一个是脉冲沿,=1的时候,执行一次
当有OK或者NG信号的时候,进行运算。
你懂的,合格+不合格=总产量
合格/总产量*100=合格率
谢谢,太感谢您了
  • 下载积分:+1(chestfield) 热心助人!
  •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