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9):
今天用了款FX3SA系列的PLC,试了下M断电保持只有M500-M511,这完全不够用啊!以前一般用FX3U的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在不换PLC的情况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你的就是比人家少?
規格跟目錄看仔細一點...
引用楼主1935807118于2020-07-09 15:20发表的 关于FX3SA断电保持的问题 :
今天用了款FX3SA系列的PLC,试了下M断电保持只有M500-M511,这完全不够用啊!以前一般用FX3U的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在不换PLC的情况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办法,谢谢!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就是比人家少?
規格跟目錄看仔細一點...

我试了下,只要M512以上的断电就保持不了,直接在程序上验证了,现在改为用C16-C23来代替用了。

网友B:
M384~M511   128点

不看手册

网友C:
感觉PLC是坏了…坏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