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查看SMATR200 与变频器RTU通信是否成功?

楼主(2020-07-09):
第一次做通信设置,用SMATR200和台达变频器做RTU通信,电机不动作,要怎样查看是否已经通信成功?谢谢

网友A:
你可以下载一个串口监控软件,监控下PLC发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比如写入变频器频率为45HZ 需发送数据为010620011194DE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下载一个串口监控软件,监控下PLC发出来的数据是否正确,比如写入变频器频率为45HZ 需发送数据为010620011194DE35
已经调试好了,谢谢你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