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现在的新出电脑都是W10的系统。有哪款支持W7的32位

楼主(2020-07-09):
现在的新出电脑都是W10的系统,,W10做工控很不方便,有很多软件都没办法用
所以现在还有哪个比较合适的电脑。可以支持W10改成W7的32位。。不知道各位都用的什么电脑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网友A:
好像第7代之后的就不支持WIN7,
网上有修改过的系统可以安装。
WIN7,32位最大只支持2.98G内存,

网友B:
win 10的系统再装个虚拟机用,不是挺好的

网友C:
网上看一下,旧款电脑应该可以

网友D:
虚拟机
你好,点开启此虚拟机 然后出来后,就一直进不去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CPU i5 7400 及以下版本能装win7 后面的版本只能装win10

网友F:
虚拟机很不错的 可以考虑

楼主:
安装到这里,点启动虚拟机,然后就一直进不去了,谁知道这怎么弄的
PLC解密+PLC教程需要的加我微信270871023

网友G:
需要将XP的系统安装在虚拟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