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UV电容器接法看不懂

楼主(2020-07-10):
一台群翊UV机的UV电容器接法好奇怪,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你畫那一定畫錯~~都短路了
電容沒作用
你那變壓器肯定不是變壓器
有可能電感或電抗器之類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什么格式的文件,打不开。

楼主:
我传图片时提示格式不对,只好压缩后才能上传。群翊UV机通过变压器和UV电容器点灯,实际就是这么个接法。我也奇怪。

网友C:
你电容那里画错了,电容和灯串联,改变电容容量,改变灯亮度。电容容量越大,容抗越小,灯越亮。而且一般这个都是高压的,大概2KV。

网友D:
我們這邊也有許多群翊的爐子

楼主:
我爬到UV机里面去实际看电容器接法手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