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轴同时运动同时停止如何编程

楼主(2020-07-10):
求前辈们指导下,两个轴同时运行,是两路脉冲输出点Y0、Y1同时驱动,还是Y0、Y1分别驱动?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是需要做联动是吧,一般是写一块,主要他有扫描周期时间不是。我一般写都是这样的。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