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0):
CPU第三代AMD处理器
CPU型号R5 4600H
CPU主频3.0GHz
核心数六核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Windows 10 家庭中文版
接口
视频接口HDMI
音频接口耳机、麦克风二合一接口
RJ45(以太网口)1个
Type-C 接口1个
其他接口USB3.2 Gen1×4
屏幕
屏幕尺寸15.6英寸
物理分辨率1920x1080
屏幕类型全高清IPS屏幕
内存
内存容量8GB
内存类型DDR4
硬盘
硬盘容量512GB
硬盘类型SSD固态硬盘
显卡
显卡类型独立显卡
显示芯片NVIDIA® GeForce GTX™ 1650
显存容量4GB
显存类型GDDR6

随着安装软件的增多,我的电脑安装一个GX-WORK3都费力。。想入手一款新电脑,初步看了联想R7000,需要安装AUTOCAD ,EPLAN画图软件, 数控软件很小无所谓,,三菱的,西门子等工控编程软件,主要是博图比较大,而且我听说需要安装win10专业版,但是现在电脑预装都是win10家庭版,想请教下各位大神,一定需要安装WIN10专业版吗?上述的配置是否可以完美运行?
船到桥头自然直,别怕,莫慌,且看!

网友A:
一定要安装专业版,否则莫名其妙的问题太多,或者装虚拟机然后安装win7旗舰版也挺好

网友B:
要安装WIN10专业版,我的联想ThinkPad都重新装过系统了。

家庭版上装工控软件,用着用着,各种错误,崩溃都来了。
是的,我就是怕这个,一直用的WIN7旗舰版

网友C:
你的电脑配置不错,不用换电脑。
如果不是固态硬盘就换成固态硬盘。
如果是固态硬盘就换系统,win10专业版和企业版都可以。
千万不要用家庭版!!!
呃。。这是我准备换的电脑的配置。。。

网友D:
家庭版用西门子软件从14到现在的16 UPD2了,一切安好。
这样嘛。。。。不过西门子的技术建议我用专业版。说家庭版有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E:
可以得,win10家庭版可以得,加一条16g内存
需要32G吗?这都多大的项目呀。。。不重要,反正不够了再加个内存好了。谢谢

网友F:
有条件直接上R7-4800H ,内存至少16G
。。。。好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