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0):
青岛发那科工业机器人控制器无法正常开机故障维修描述:青岛一车辆配件加工工厂找到我公司,对方公司使用的发那科工业机器人出现控制器无法开机,其主要的表现是控制器死机、示教器屏幕空白。因为机器人控制器内部的元器件复杂,当任何一个元器件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到控制器。
青岛发那科工业机器人控制器无法正常开机故障维修原因:根据发那科工业机器人维修说明上的介绍出现控制器死机,示教器屏幕空白此种故障表现的形式的原因有以下潜在的原因:①控制器AC电源存在问题;②断开器或者变压器存在问题;③控制器DC电源线路存在问题;④控制器电缆线或者示教器的电缆线存问题;⑥电源供给单元损坏或者电源供给单元保险丝熔断;⑦开关电路有问题或者面板电路保险丝熔断。
青岛发那科工业机器人控制器无法正常开机故障维修方法:控制器无法开机,要仔细的检测,第一步检查控制器的断路器开且没有跳闸,如存在可以合上断路器。
第二步检查控制器电源板(PSU)上的LED指示灯(GREEN)是否亮。如果LED指示灯没亮可能是PSU的200V供电电源没有或PSU上的F1保险丝毁坏,如果200V电源没有请检查供电线路;另一种情况事故200V电源已提供给PSU,请切断电源检查保险丝:a保险丝毁坏,及时查看保险丝毁坏故障原因:①查看PSU与其他电路板间的,CP2、CP3连接件是否接触良好。②如果浪涌吸收VS1短路请更换,③二极管DB1短路;④后备电源模块H1毁坏。b保险丝没有毁坏请更换PSU。
第三步查看控制器的panelboard板上的EXON1、EXON2,EXOFF1、
EXOFF2信号接线。相应的维修方法:如果没有使用外部开关机功能请短接信号EXON1与EXON2,EXOFF1与EXOFF2;如果使用了外部开关机功能请查看连接电缆。
第四步查看控制器mainboard板或panelboard板上的JRS11的连接电缆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A:
再就是还可能有软件系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