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的程序能不能转成FX3U的程序?

楼主(2020-07-11):
如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转换不了。目前只能FX3U转FX5U

网友B:
不能。
3U和5U好多地址都不兼容,指令写法也不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可以确定的是不能直接转,要转相当与写程序了,工作量太大了,最后还不一定满意,毕竟5U比3U功能强大

网友D:
根据源控制程序重写一下,能加深对程序的了解,了解FX3与FX5系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