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1):
如题,Q172DSCPU怎么没有MR-JE-B伺服选择?要怎样才能选择MR-JE-B呢?

网友A:
这个本来就不支持JE-B   好像有一款Q173DSCPU-S1的是支持JE-B的

网友B:
引用楼主outiansheng于2020-07-11 10:49发表的 Q172DSCPU怎么没有MR-JE-B伺服选择? :
如题,Q172DSCPU怎么没有MR-JE-B伺服选择?要怎样才能选择MR-JE-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从Q172DS上下载下来正常使用的程序,用的是MR-JE-B的修改成J4后就不能再选怎JE了.
2.程序写入一个新的Q172DS不能用,OS是一样,不知道要修改哪个数据.拿给写程序的设置一下就正常了
lishunlong86

网友C:
行业秘密,无需多问,别人帮你设置已经不错了。

网友D:
Q172DScpu是可以选 JE-B的

楼主:
怎么选的,程序写进去能和JE-B通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172DScpu是可以选 JE-B的

我的MT 没有JE的选项,为什么 版本1.146c  cpu选的是Q172DS

网友F(2021-09-29):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怎么解决,等待答案中......

网友G(2022-05-05):
设置一下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刷新OS 快捷键处理一下就可以选择

怎么操作的

网友G:
怎么沟通

网友H:
SHIFT+CTRL+ALT,+F
下载积分:+1(w上山打老虎)
下载积分:+3(xiapeng01)
下载积分:+5(anlyl2014) 热心助人!

网友I:
谢12数;按照楼上的方法可加JE-B,但是,我下了MR-JE-B手册回来看,发现电机可选的型号不多,我原来用是6个轴的电机只有一个轴可以代换,电机最大功率只有3KW,而我原来用J4-B是5KW的,2KW的电机用了5个,安装尺才不对,不能用!有点可惜。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