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需要重新装系统吗?

楼主(2020-07-11):
打开200smart就这样,2.5的版本,系统是win7的。

网友A:
2.5版本的有个自带的卸载软件,卸载后再安装试一下。
感谢!

网友B:
重装 或者虚拟机、
感谢!

网友C:
WIN732位试试
已重装系统!

网友D: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自己重装系统了。还好,所有编程软件装好连个小时!按照网上的解决方法不行!

网友E:
重装一下软件
重装不行,得用专门的卸载软件,要不然注册表删不了!

网友F:
95%以上是系统问题
有个服务什么的开启下
不行好像没有办法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