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1):
维伦触摸屏语言切换方式
     维伦触摸屏本身有自带功能,切换语言1 ,语言2.。。语言8,但实际操作过程中,中文字体的编译与长度,对照其他的语种来,结果就会出现画面字休不协调,(长宽高)
    因为太难看,电脑问题就没有离线模拟
         个人觉得太难看,就换了一种笨办法,按照中文的格式复制粘贴,再一个一个的修改文字语言,当字体大小修改至合适,(想偷懒将中文与越文用一个格式写出来字也会出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切换言搞得工作量增加太多了

楼主:
中文简休,繁体 ,日文,韩文,也只有这种字体兼容
但如果用到ABCD再加上带声调符合,如果同时使用,就会有各别的不显示,在屏幕上只显示个口口口

网友A:
要效果好直接每种语言一个画面
    多语言标签编辑并不节省时间
        且不可避免字符长短不一
视实际情况也可以混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字符切换,用双画面

为了美观,只能双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效果好直接每种语言一个画面
    多语言标签编辑并不节省时间
        且不可避免字符长短不一
视实际情况也可以混合着用

试过混合用,但觉得增加的东西更多

楼主:
维伦自带的语言切换对大多语种切换太鸡助了

网友C:
用什么词典翻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词典翻译的啊

我这是不英文,因为是公司语种,都是有人翻译
你翻译没办法,建议你直接百度吧,然后将翻译好的让客户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