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2):
我们做的是晶体生长行业超高真空设备,需要在超高真空4.0E-11Torr环境内把指甲大小,厚度约0.2mm产品加温到800度左右,普通的发热管,发热片是不行的,如果有接触到这类国外设备的朋友们,请提供参考
由于众所都知的原因,我们公司已承接到国家级的一个小技术项目开发,在国外这是几十年前就有的技术,但国内还处于空白状态,我们需要从零开始奋起直追,希望得到以下技术参考,谢谢

由于在回复大家的信息过程 中,出现了多次360退出及信息被转移的情况,有些信息我不再回复祥细技术内容,请理解

网友A:
激光,电磁,超声波。不知可用吗?
  •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真诚感谢!

网友B:
    顶起,虽然我不知道用什么材料,不过还是要顶一下
  • 下载积分:+2(张平全) 真诚感谢!

楼主:
    因为要整体加热一只产品,激光加热的论证我们没有通过
    目前使用的是钨丝加热,但一旦升到450度左右,便有不良物质析出,找了国际上正常供货的能找到的不低于五六家,国内也有五六家,最高5个9的纯钨丝,也在气体分析仪上能读出有足以影响到实验成败的杂质,因此只能多管齐下,探索多条路子
    希望得到大家的提示帮助,集思广益,

网友C:
    固态加热器或者石墨加热器?测温就用温控探头就好啦
    目前,夹具是石墨做的,铠装热电偶放在夹具外面,测不准,同在大气压环境对比,估计差几十度,
    产品为。。。。,普通热电偶等接触式测量是行不通的,因为到达软化点后,会破坏产品,是不可以接受的,目前用红外线辅助测温,但离理想精度太远了

网友D:
    连这都不知道,还做啥子真空设备!!!!!
    我们也有请,。。。。注厂,但还是没有完全 解决

网友E:
    激光   电子束   涡流   超声波  高频感应    微波
  •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真诚感谢!

网友F:
    补充7楼    等离子加热
    真诚感谢!
    电子束,射频等我们都有试验体,这两种方案对产品伤害很大,在显微镜下能看到,微观上对光洁的产品表面造成不可再用的后果,当然温度也就400多度,我们的目标是产品表面加热而不是产品整体加热,所有目前使用的是热辐射加温,对流不可以用的,腔体已经达到外太空一样的洁净度环境,已试验偶 然能成功,但无法确保稳定重复,一直无法突破,从目前文献上来看,。。。。。,再加上已知仅氩气,氦气对产品无声无害,
  • 下载积分:+3(张平全)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加 温:有生产5个9以上高纯度的钨丝供应商是个不错的消息,但一定有比这更优的加温方案
                                    测 温:能优于穿透蓝宝石镀膜石英玻璃窗口的红外线测温方法是最优先选择之一

网友G:
    加热的空间多大?一次加热一片还是一次加热很多片?
    加热是个半圆柱体,腔体内空间直径500毫米,高度约400毫米,搭建的是六个工位,但都没有成功的痕象,包括使用机器视觉测量晶体状态的技术手法都使用了,我们参与后,在原有模式下,我们仅使用一个工位,做出了OK品,但重复比例不高,很多是着急,就是无不精确加热控温,团队目前受困于加热材料和测温手法,期待你更多的支特
  •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网友H:
    为国出力的时候到了,顶起!

楼主:
    这个技术在涉及到直径2厘米。。。。。。。。。砷化镓外延片和玻璃的键合行业有国外进口的配套工艺在国内生产中使用,如果有参考消息,也可以私信我,谢谢
    另外,告之大家,电子束的加热方法不可用,我们有64到128束的电子束加温设备,一整套这样的加热器连成真空腔体等近千万,事实证明,不是有钱就可以堆出来的,理论很简单,实现不容易

网友I:
以下为个人想法,可能不对,请不要喷
钨丝辐射加热温度升高时会析出气体杂质,那能不能像石英灯管一样把发热钨丝和环境再加一个隔离层,隔离析出的杂质,两层之间控制压力差,就可以不考虑强度,只考虑耐热和透过辐射。
温度检测是否是因为环境辐射强度高,造成检测的不稳定,能调整检测角度,或多个传感器多角度检测,计算平均值,或建立加热强度,测量角度,环境真空度等之间的换算模型,来提高温度的检测精度
或是间隔检测,检测时遮挡加热源,屏蔽干扰
真诚感谢!我们以前的记录显示,玻璃排气量太大,污染腔本比较严重,所以。。。。。
  • 下载积分:+5(张平全) 真诚感谢!

网友J:
    能否考虑像高压静电除尘一样,钨丝为一个电极,另外加一个电极,捕获钨丝溢出物质。
    红外测温的话考虑发射频率,校正检测温度。只要重复误差小就可以。可以咨询菲力尔FLIRi或者福禄克FLUKE热成像工程师。
    真诚感谢!
    对于不特定物质的捕捉,我们有使用你所描述方法,类似为钛升华泵,离子泵之类的装置,主要是材料在空气中吸附气体形成的有机硅多一些,不同厂家的材料,杂质含量 内容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家 ,每次送检料都有可能差异很大,福克斯我们有合作,包括赛宝的专家,我们都合作内容,菲力尔,我们有待收集资料资料交流,这是难能可贵的信息
  • 下载积分:+5(张平全)

网友K:
    https://tw.misumi-ec.com/pdf/fa/p1831.pdf
    真诚感谢!
    谢谢!我们正在使用的是这类铠装管,是上海产的,我们的选料规则是。。。。。1。不管是哪里产的,先实现,2。一定要在国产的找到参数接近的供应商三个以上,安排试验,在参数范围内,优先国产件,并提供技术支特共同成长
    bnnyygy

网友L:
    国内要搞CPU了吗?
    期待共同大家共同探讨提供思路或更好的成功案例,谢谢

网友M:
    不觉明历,顶一下

网友N:
    能不能用凸镜原理将光聚集然后加热!将光束能量设置成定制,然后通过设置光照时间来控制温度!
    真诚感谢!
    这个是很难的,玻璃本身是多孔结构,含气量太大,要经常烘烤放气,具体包有什么样的物质,也完全不知道,是一个较大的风险污染源,我们也评估过这个方案

网友N:
    过分的话

网友K:
    短波鹵素燈,利用真空下輻射熱傳遞CP值高
    較易取得
    真诚感谢!
    这个信息,我这已是第三次回复了,但是一个字都不显示,电脑画面出现了异常,估计我们这个网站有敌对势力埋伏其中
    谢谢你的支特,我们做完过这样的试验,正在使用试验短波测温的方法

网友O:
    你玩的东西太高深莫测了,只能看看

网友P:
    没帮上忙,只能给你喊声加油
    真诚感谢!

网友Q:
    你都说了氦气氩气对产品无害,干嘛不直接给真空室里通上氦气,利用高压激活氦气发光加热。
    真诚感谢!
    这个就我所知,压力测量仪器能力受限,比如气体分析仪都是几十万一只,但都只适应大气压和负压下,从负压到高压的测量仪器即有,他会是天价,我们没有这个测量能力,氦气仅能用于后期保护

网友R:
    真空室里控制温度800度正负?
    真诚感谢!
    800度以下吧,不超过780度

网友S:
你们搞MOCVD? 中微都把市场占了,你门做了有用? 而且MOCVD的利润非常低了,做了也赔钱。
真诚感谢!
我们不是做这个,谢谢你,成功后,我会告知大家的

网友T:
看看太阳能单晶炉的加热,我记得是抽真空,石墨加热,然后红外测温
真诚感谢!
是的,现在我们是借多晶硅的生产方式类似,谢谢你

楼主:
很可惜,有个别人给我发过相关私信,但都仅看到一个提示,内容全部被窃特走了,在互连网上,很多外国敌对势力的特殊软件在网上互做一些敌对的行动,希望我们每一个国人注意国家信息安全
谢谢大家

网友U:
加油!!!干死外国佬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真诚感谢!

网友V(2021-08-11):
考虑过钼加热器或者钨加热器吗?测温的话,有没有考虑过,用C型热电偶,钨铼合金的那种,外加热电偶模块?
下载积分:+1(张平全) 好贴好贴!
忠于本性,勿怪天理

网友W:
间接加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