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2):
格兰富的CR32立式增压泵 现在卧式安装 会有什么影响呢?只是带一个消防水炮 不常开 每次只是开启1分钟左右

网友A:
只要不缺水,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如果长时间使用,考虑气蚀。

网友C:
没影响的,水泵运行条件是  严禁缺水空转。
水泵空转容易发热烧毁,只要能保证水泵里面时刻有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