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用一个三菱plc给一个松下伺服发脉冲,没有用电子齿轮比,用的是pr008,给定脉冲和实际脉冲有几百的误差。求解

网友A:
你把你的设置发上来,不然这样,我们这么回答

楼主:
什么意思,pr008给的是10000,也就是一万个脉冲一圈,脉冲加方向,其他什么的都没调,这边是一个朋友的问题,我无法解决,来问问大家。谢谢了

网友B:
松下无非就是干扰问题,最好信号线屏蔽,强弱电分开,驱动器电源输入加滤波,不行就加个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无非就是干扰问题,最好信号线屏蔽,强弱电分开,驱动器电源输入加滤波,不行就加个磁阀

我朋友说,屏蔽线都已经接好了,但是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C:
给定脉冲是PLC发送的脉冲数,那么实际脉冲到底是伺服接收到脉冲数,还是根据实际走的距离换算出来的脉冲数?
脉冲不准可能有两方面出问题,一是PLC到伺服端,二是驱动器端到伺服马达端;先排查PLC每次发送到伺服的脉冲是不是正确的?伺服上有个接收脉冲显示参数,不正确,那就是脉冲+方向线有问题,或者你的脉冲当量不为1(1脉冲=1μm)或10(1脉冲=1丝)这样易整除的数字导致位置换算成脉冲有余数;正确的话,再通过电机反馈脉冲跟伺服接收的脉冲做比较,正常是应该误差很小的,如果误差比较大,那就检查伺服马达的动力线,与编码器线最好分开。

网友D:
你是我见到用松下A5的走不准的第N个人了,在那之前我也用了不少A5的,也没遇到走不准的问题,后来拿给我自己亲自遇到了一次。还有一次是我去一个厂应聘,那个厂是老板说他们的松下A5走不准,老板觉得是工程师写程序的问题,后来又找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无法解决。在论坛里我说松下的伺服有问题还和有个人怼上了。这个看人品,遇到了就遇到了,修改一下电机刚性试试,不行的话找供应商换一台。这几年都没用松下的了,改用台达的了,性价比都还不错,除了刚性没松下的好,没马达缺相检测,其他的感觉都还可以。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这里是帮朋友问的,问题没解决,他拿了俩个磁环装上,误差还是有,但变小了,偶尔还是有大误差,应该是干扰的问题,我搞错了不是a5,是a6。最后谢谢大家的帮助了。

网友E:
估计还是屏蔽线没接好

网友F:
是脉冲的还是总线的,我们现在用的也是A6的

网友G:
计算并设定pr0.09 ,pr0.10参数

网友H:
伺服也丢啊,只是丢的少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I:
你这个应该是外部机械问题 检查下皮带轮是不是一样大 多个齿或少一个齿

网友J(2020-08-12):
如果驱动器显示的脉冲和PLC发的脉冲有差距,检查线路,用屏蔽,接地。然后伺服驱动器滤波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