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MP系统与三菱CC-LINK如何通讯

楼主(2020-07-13):
近期遇见问题是有一台机是安川MP控制器的,要同时与6个三菱主站模块通讯,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谢谢!
天道酬勤

网友A:
可以选用269IF-01

网友B:
,能满足不?
下载积分:+1(冲压自动化) 你这是网络通讯,用不上了

网友C:
樓主的意思會不會是指6個三菱設備不追加模塊
有無辦法與6個主站模塊直接通信
我猜想的啦....
下载积分:+1(冲压自动化) 意思可以加模块,但是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