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温度控制的选型

楼主(2020-07-13):
大家一般做设备上温度控制的话用PLC加温控表多一点还是PLC带热电阻热电偶模块多一点,我们公司温度控制的不多,都是一两路所以都是PLC加温控表,最近帮朋友弄一台染料的设备,大概需要四路温度,现在他倾向于温控表,说是PLC写的程序时间长了会有温度漂移
此号注销

网友A:
做一个带485 的温控表就好,其他的太麻烦

网友B:
都是用温控表控制的,用PLC温控模块太麻烦了。

网友C:
温控表自带PID,调参数也方便。

网友D:
PLC漂移?井底之蛙的高见!
想嫁人,求带走

网友E:
基本都是仪表带通讯口,PLC通讯连接进行温度数据采集

网友F:
用PLC、温控表、温控模块,其实都一样,一般温控场合,实际使用过程中没什么区别,价格上也没太大差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LC漂移?井底之蛙的高见!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想表达模拟量的零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