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问一下各位大佬们,如图所示,为何OUT_T的指令条件断开的时候不会自动复位?

网友A:
记住这个,延时,OUT,脉冲。这些指令一律不要套在IF语句里。
至于为什么,不想再说了。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liuqiang2012)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住这个,延时,OUT,脉冲。这些指令一律不要套在IF语句里。
    至于为什么,不想再说了。

    这个东东处理计算数据是强项,干嘛哪来写逻辑,装逼不成食把米
    只是想着玩一下,没事做做试验.真在项目上用不是给自己找坑么...

网友C(2021-02-07):
    可以写逻辑啊,搭个模板就好了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D:
    ST指令像楼主这样用,绝对是糟蹋了!

    专业外协

网友E(2021-03-10):
    ST內用 TON 比較好用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F:
    if 是半扫描的,条件不成立时不会扫描。可以吧OUT_T移到IF语句外面,使能条件改为OUT_T((M0 AND (D0=0)),TC50,K30)
    真诚感谢!

网友G:
    个人建议不要这么写 延时一定放到条件语句外面

网友H:
    这个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I:
    引用楼主liuqiang2012于2020-07-13 18:05发表的 关于ST语言OUT_T指令问题 :
    [attachment=245397] 问一下各位大佬们,如图所示,为何OUT_T的指令条件断开的时候不会自动复位?

    一小段出错那么多
    条件语句计时记得条件不满足时清除计时,不然程序就废在计时了,
    既然用ST,就不要使用梯形图常用指令,ST有自己的搞法。少用寄存器,寄存器引入做接口
    你那ddrva使用错误Y2改成M吧,那个是双状态输出,你把Y占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J(2021-05-13):
    类似9楼的那个DDRVA指令在IF里,如果没执行完,IF条件不成立了,会不会 有问题?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K:
    我习惯用(in   pt  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