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选型问题

楼主(2020-07-13):
现在需要10个输入 15输出 2个485口或者1个485 1个PN口
看了下淘宝上价格
SR20 ¥640 12输入8输出
SR40 ¥1285 24输入16输出
那我还不如用SR20*2走PN 还多个了485口做通讯 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子有什么弊端呢

网友A:
为什么不选择加模块

网友B:
SR或者ST20加一个输出的模块,ST20程序块最大为12K,看你程序大不大,不行就换40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还是40点加个通讯板好些
一个比两个通讯还是方便些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SR20加IO模块加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