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3):
马达故障了,查了资料,调试软件EZED2,哪位共享下,线缆我看了下,某宝上有卖的,先找到软件再说,多谢。
张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pUjboKUj-eIf80bVi4QQQ
提取码:zaan

多谢帮助,提供的是东方马达最新的软件,出故障的马达是老版本的EZHS系列,不知道这个MEXE02支不支持。
支援软件 MEXE02
MEXE02是支援装置启动到维护的软件。
可通过计算机进行运行数据和各种参数的设定、编辑,还能实施试教以及各种状态的监控。

网友B:
引用楼主zhzw99于2020-07-13 21:19发表的 东方电机的EZED2调式软件 :
马达故障了,查了资料,调试软件EZED2,哪位共享下,线缆我看了下,某宝上有卖的,先找到软件再说,多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bazZn6bt5cJkN9e5il8GQ
提取码: virb

楼主:
多谢版主,每次遇到难题最喜欢的就是到这里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