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7S411 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20-07-14):
从屏上上载时显示密码不正确是不是原屏有设置密码,还是其他原因?这样是不是通讯没有问题了?哪位大侠告知下

网友A:
和电脑通讯正常了
默认密码试试
不行就需要解密了
下载积分:+1(金海洋) 热心助人!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通讯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原屏设置了程序上载密码,需要进行解密

网友C(2020-11-07):
解密方法可以透露一下吗?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