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电机失控
tysca

楼主(2020-07-14):
有套台湾设备; 更换过丹佛斯FC302变频器;参数按照电机铭牌录入;目前设备自动模式时 高速失控 一直高速运转;只能紧急停止才可以停止;手动模式正常;没有图纸;没有程序
整机结构 FX3U -128 + FC302 +两轴控制器UTV200V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坛友吗?

网友A:
建议看下变频器接线控制板,变频器常见是模拟量和开关量控制。
你这样描述,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变频器和上位机设备是如何连接的。
没有图纸只能看变频器实际接线,逆推出变频器参数哦。
tysca

楼主:
大哥 根据接线 53 55 因该是模拟量 控制; 该如何调整参数

网友A:
那简单了啊,模拟量分电压和电流两种。找下说明书查对应参数改频率源参数就行了。
引用 楼主:
大哥 根据接线 53 55 因该是模拟量 控制; 该如何调整参数
丹佛斯变频器电机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