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随动控制

楼主(2020-07-14):
大佬们,求助一下。变频器随动控制,两个异步电机都接了编码器,从变频器要随动主变频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还支持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还支持闭合????
用编码器作反馈的

网友B:
你的变频器能接受脉冲信号为速度指令就可以,但同步的程度就要看实际情况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对精度要求高不高
自学

网友D:
参考棒材飞剪的原理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