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信,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改变频率电机速度会变吗

楼主(2020-07-14):
PLC通过 Modbus RTU 和变频器通信,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改变频率电机速度会实时改变吗

网友A:
会的,
变频器说明书中有哪些参数可以在运行中改变,哪些不可以。

网友B:
频率可以随时改变

网友C:
运行中修改变频器频率电机会实时改变的,改变速度是你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
比如运行中20Hz,此时修改为50Hz,电机速度会从20实时加速到50 。

网友D:
會的,跟隨變化才對

网友E:
只要修改频率参数已完成,变频器会马上按照新参数运行,标准的即改即用。

网友F:
会的。。。。。。。。。。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