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通讯

楼主(2020-07-15):
各位大神小弟想咨询下关于DCS与PLC通讯相关的问题:这样的最近公司有个项目是我们用的是西门子1513plc,业主家有浙大工控的DCS,他们想这个项目的PLC系统直接接入到他们的DCS系统,然后在他们的上位机上可以显示这个项目的画面及变量,还要控制现场PLC输出点,因为我没做过PLC与DCS之间通讯的相关项目,所以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DCS读写PLC),希望各位大佬有时间可以答疑下,万分感谢!

网友A:
那要看他那里有什么协议,叫他开放个tcp协议就好了,你做服务器一直发送数据给他
好的 这样他DCS可以控制我的PLC输出点吗

网友A:
如果时tcp协议的话你要编译命令,一般是ASCII或者HEX格式,你要根据命令返回信息,如果走modbus可以直接发送接收变量,这种就不需要编译命令,直接双方需要什么数据类型就设置什么数据类型就好了
大神这样就是说DCS可以对我现场PLC进行读写操作时么

网友B(2020-08-16):
工控行业PLC几乎可以理解为DCS的从站,大部分通信都是可以实现的。modbus DP TCP/IP 都是没有问题的。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C:
有一种将PROFINET通讯口转为ModbusRTU/TCP从站的网关模块,支持多台PLC同时转,通讯数量无限制;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37072

网友D:
增长知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