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与其他品牌伺服步进走哪种总线

楼主(2020-07-15):
有话直说。为了省钱。不全用三菱-B的伺服。但还想走总线,CPU用L系列的,用一个LD77的模块。另外可能剩下8个步进电机。有什么总线方式可用!或者L系列脉冲模块是哪个?

网友A:
LD75P4 ,4路脉冲模块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B:
1楼所说LD75P4不是通过总线控制伺服的

网友C:
步进驱动器又没有总线的

网友D:
除了485你还能走什么,现在步进还没那么高级支持以太网吧。

网友E:
有厂家的步进可以ETHERCAT,但是三菱不支持,-b支持的第三方厂家都是日本的,便宜的没有

网友F:
换PLC走ethercat 吧 支持这个的伺服和步进多还便宜

网友G:
三菱的只用自己的总线不开放的
QQ、微信:119119771

网友H:
三菱有CC-LINK控制伺服还有走CAN总线
QQ、微信:119119771

网友H:
一个CC-LINK模块可以左2轴定位扩展。

网友I(2022-01-17):
三菱只有CCLINK是开放的总线,有支持485通讯的步进么?

网友J:
步进驱动现在有支持modbus-RTU和modbus-TCP的,运动副上的极限原点啥的都接在驱动器输入上,用在点到点运动的场合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modbus-TCP基本上都支持PLC和触摸屏同时访问,所以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在触摸屏上设置参数和示教,然后PLC走通信IO触发动作.
再强调一下,modbus是非实时通信,只能用于离散的点到点运动.

网友K:
换成总线型的步进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L:
东方和日机 ,不过两个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