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5):
台达变频器怎么搞那么多系列?选型都没法选,三菱富士也没这么多系列。VFD-B和C200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马英九在台上的那时候用了几台台达,等蔡英文上台,没再用过。

网友B:
引用楼主ronkang于2020-07-15 22:34发表的 台达变频器系列太多,怎么区分的 :
台达变频器怎么搞那么多系列?选型都没法选,三菱富士也没这么多系列。VFD-B和C2000有什么区别?

我接触的时间长点。
现在选标准C系和小型M300系就行了,带内置PLC,用起来爽。B、V、E、L系都15年以上的老货了,但一直还在供应。产品供应生命周期还是非常稳定的,这就是选用大品牌的优势。
C系有:
C200 :小功率段,C2000的低价版。
C2000+ :主流产品。
CP2000:C2000的风机水泵版。
CH2000:C2000的重载版。
C系贵,但性能很棒,做工性能在三菱的水准吧。
M300系有:
MS300:标准。
MH300:高性能。
ME300:廉价。
M300系性价比很不错,替代M系列的,功能够用,主要价格低,质量也还不错。
C系变种比较多,选型需要注意。
有些不常用的型号就没有写了,我也没有接触过。
  • 下载积分:+1(修缘168) 好贴好贴!我用的就是MS ..
  • 下载积分:+1(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网友C:
    额,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做为在工控行业混的,选型时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能力,不管任何产品,首先第一要考虑的就是能满足你的需求,其次再考虑性价比,经此而已。

网友D:
    现在又不是21世纪初,变频器闭着眼睛一抓一大把,分不清楚就换一家呗,干嘛非要用台达

网友E(2022-03-30):
    告诉你
    台达变频器各个系列选型说明

    深圳台达变频器各个系列选型说明,台达变频器CH2000系列_重负载高阶向量型

    规格特性:

    1、超重载(SHD)单一设定

    2、过载能力:额定电流150%可达60秒;200%可达3秒

    3、起动转矩: 0.5Hz时可达200%以上;FOC+PG下,在0Hz可达200%

    4、输出频率:0.00 ~ 600.00 Hz (90KW以上: 0.00~400Hz)

    5、感应马达与同步马达控制双机ㄧ体

    6、内建10K steps PLC

    7、低噪音调变技术

    最佳应用:

    天车应用、工具机床、印刷机械。

    台达变频器C2000系列_高阶磁束向量型

    规格特性:

    1、优异的速度/转矩/位置控制模式、双额定设计 (ND一般负载/HD重负载)

    2、优异的四象限转矩控制及转矩限制

    3、感应马达与同步马达控制双机ㄧ体

    4、内建台达可程式控制器、安全停车机能、煞车制动单元

    5、驱动系统网路化

    6、同步定位控制功能

    7、长寿命设计与重要零件之寿命侦测

    8、增强的环境耐受性与保护

    9、全球安规相容於CE/UL/CUL

    10、模组化设计易於维护与扩充

    11、高速通讯介面且内建 CANopen 及 MODBUS 并可选购 PROFIBUS-DP 、 DeviceNet 、 MODBUS TCP、 EtherNet/IP Cards

    最佳应用:

    天车应用、印刷机系统控制。

    台达变频器CP2000系列|HAVC专用型变频器

    规格特性:

    1、内建台达PLC(10K STEPS)逻辑控制器,搭配网路系统可轻易达到分散式控制及独立操作功能,达成您未来智能控制想像空间

    2、万年历功能,使您便於规划PLC程序,做时序ON/OFF控制,日光节约时间设定等功能

    3、机种范围宽广能符合產业需求 (0.75~400KW)

    4、模组化设计易於维护与扩充

    5、高速通讯介面,内建MODBUS及BACnet协议(Protocol),并可选购ProfiBUS-DP、DeviceNet、MODBUS TCP、EtherNet-IP、CANopen Cards,多样化的通讯方式,满足客户对控制的渴望

    6、长寿命设计与重要零件之寿命侦测

    7、PCB涂层设计,增强环境耐受性

    8、全球安规相容於CE / UL / cUL

    9、LCD标准机种

    10、最佳散热设计,可操作於50℃周温环境,自动依温升条件调整输出额定值,维持变频器持续工作

    11、火灾模式设定紧急情况,排烟,加压不中断

    12、多泵控制,定量,定时循环控制,同时可控制八部马达 (如图一、二需加装多控制 Relay Card)

    最佳应用:

    恒压水泵(定量、定时轮泵)、BA建筑物自动化、FA工厂自动化、HVAC Drive、冷水泵、冷却水塔和一般马达用途都适宜。

    VFD-F系列--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

    规格特性:

    1. 输出频率0.1-120Hz

    2. 可设定的V/F曲线

    3. 16段可预设速度与15段可程序运行

    4. 内置PID回授控制

    5. 时间/定量循环控制

    6. 内置 MODBUS (RS-485波特率可达38400bps)

    7. 支持通讯界面模块:DN-02、LN-01、PD-01

    最佳应用:

    大楼空调、废水处理系统、大楼供水系统、县市供水系统等

    VFD-B系列--泛用向量型变频器

    规格特性:

    1. 输出频率0-400Hz

    2. 可调V/f曲线及向量控制

    3. 主频/辅频、1ST/2ND频率来源选择

    4. 16段可预设速度与15段可程序运行

    5. 内置PID回授控制

    6. 自动转矩与滑差补偿

    7. 散热器温度检测功能

    8. 内置 MODBUS (RS-485波特率可达38400bps)

    9. 支持现场通讯界面模块:DN-02、LN-01、PD-01

    最佳应用:

    大楼空调、木雕机、机床、废水处理系统、天车之X-Y轴、洗衣机、平烫机、空压机、货梯、手扶梯、圆织机、横编机、制面机、四面木工刨床、纺机等

    VFD-EL系列多功能迷你型变频器

    规格特性:

    1. 输出频率0.1~600Hz

    2. 3点任意 V/F 曲线

    3. 内置PID回授控制

    4. RFI-switch 应用于非接地电源系统

    5. 内置EMI 滤波器 (230V 1 phase and 460V 3 phase机种)

    6. 采用RS-485通信界面(RJ-45),标准MODBUS通讯协议

    7. 多样化通讯模块,支持多种通讯协议,如PROFIBUS,DeviceNet,LonWorks及CanOpen

    8. 完整保护功能

    最佳应用:

    小型水泵、鼓风机、输送设备以及简易DIY加工设备

    VFD-M系列--高功能低噪音迷你型变频器

    规格特性:

    1. 输出频率0.1~400Hz

    2. 可设定的V/F曲线

    3. 载波频率可达15kHz

    4. 自动转矩提升与自动滑差补偿功能

    5. 内置PID回授控制

    6. 内置MODBUS(RS-485波特率可达38400bps)

    7. 零速保持功能

    8. 睡眠/唤醒功能

    9. 支持通讯界面模块:DN-02、LN-01、PD-01

    最佳应用:

    打包机、 水饺机、 跑步机、 农业养殖温湿度控制风扇、 食物加工搅拌机、 磨床、 钻孔机(M+、 因为低速扭力较M佳)、 小形油压车床(3HP以下)、 电梯(2HP)、 涂装机、 小型铣床(平面加工3HP)、 射出成型机的机械手臂(夹取)、 木工机(两面刨床)、 贴边机、加弹机

    VFD-E系列小型模块化变频器

    规格特性:

    1. 输出频率0.1~600Hz

    2. 模块化设计

    3. 内置小型PLC功能

    4. 内置滤波器(230V 1 phase / 460V 3 phase)

    5. 支持Fieldbus通讯模块: DeviceNet, Profibus, LonWorks and CANopen

    6. RFI-switch 应用于非接地电源系统

    7. DC-BUS直流母线可并联共享

    8. 可弹性扩展

    9. 完整保护功能

    最佳应用:

    小型天车的X-Y轴、洗衣机、跑步机、射出成型机的机械手臂(夹取)、磨床、钻孔机木工机、织带机、大楼空调、大楼供水系统内的分水系统、药机、食品包装、医疗设备等。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F:
    台达变频器内部业务考试题

网友G:
    不会选直接找供应商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