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FX3U驱动信捷私服电机,现在想要在位置1到位置2的过程中不停顿,可以实时的改变私服的速度,应该怎么编程?用PLSV,定位用脉冲数比较是不是定位不准确啊,有没有做过的?

网友A:
可以的,用上升沿每次断开一下继续动作

网友B:
加个变频器也可以

网友C(2020-08-25):
速度模式

网友D:
定位中改变速度一般都是高端产品R系列或者Q系列才能实现的,定位中速度都是固定的,用PLSV的话就是外部信号来停止了,停止精度相差很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定位中改变速度一般都是高端产品R系列或者Q系列才能实现的,定位中速度都是固定的,用PLSV的话就是外部信号来停止了,停止精度相差很大了

这个FX系列的话,需要加装专门定位单元,定位单元比你的CPU贵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用上升沿每次断开一下继续动作

这样做的话,速度低还行,高速的话电机和机械装置发生剧烈震荡,你想杀人??

网友F:
可以用plsy

网友G:
使用多段速度多段位置指令、

网友H(2020-09-27):
PLSV指令,用D8340(针对Y0口)与相应定位距离作比较,大于等于的时候断掉PLSV的驱动条件。

网友I:
作位置判断,直接改速度

网友J:
FX3U-20SCC-H,这个定位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K:
可变速脉冲指令plsv,或者程序做成分段运行的状态都可以做,前提是不需要中断,如果需要中断,就要用到中断指令了。。。
无所畏惧

网友L:
可以使用定位表格数据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网友M(2020-10-28):
用FX3U-1PG模塊

网友N:
同意14楼,用定位模块就可以了,考虑成本的话,2N-1PG就可以了

网友I:
速度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