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我用MC、MCR指令在梯形图中看不到母线右移。
如:
LD X0
MC N0 M100
LD X1
OUT Y0
LD X2
OUT Y1
MCR N0
LD X5
OUT Y5
END
把指令变成梯形图看不到m100及母线右移。这样写正确吗?
PLC会正确执行程序步吗?

网友A:
引用楼主王兴旭于2020-07-16 10:35发表的 mc指令看不到母线右移 :
我用MC、MCR指令在梯形图中看不到母线右移。
如:
LD X0
MC N0 M100
LD X1

改成读取模式(Shift+F2) ,你会看到你想要的结果.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读取模式(Shift+F2) ,你会看到你想要的结果.
    [attachment=245483]

    论坛里您是最热心的一个。每次都是简单的几句说到点子上。

楼主:
    衷心感谢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