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12工位凸轮分割器,每5秒转一工位
1 . 用接触器控制分割器电机,这种频繁吸合的情况用接触器合适吗
2. 用变频器控制分割器电机,这种方式电机不带刹车可以吗

网友A:
选固态继电器吧,接触器不适合这种频繁通断
分割器最好是带刹车,一般买成套的分割器电机都是带刹车的
多谢!我们选购的分割器带刹车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我单位都是接触器+变频器。附个图你看下。
多谢!接触器是一直吸合的给变频器供电的吧? 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停对吧?你们的分割器电机带刹车吗?还是用变频器加刹车电阻
拆二代

网友C:
上伺服
多谢!

网友D:
以前经常用分割器,就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就行了,不过要加个凸轮盘和检测电眼。
多谢,电机要选电刹车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经常用分割器,就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就行了,不过要加个凸轮盘和检测电眼。

一般成型的分度器,都是配置凹轮盘和传感器的。
厂家配好了
拆二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选固态继电器吧,接触器不适合这种频繁通断
分割器最好是带刹车,一般买成套的分割器电机都是带刹车的

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啊
固态继电器还可以这么用
你们是咋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单位都是接触器+变频器。附个图你看下。 [attachment=245486]

你们单位还停留在十年前的设计理念,接触器放在前后有什么用,人家现在直接切断直流母线来制动,是安全等级最高的控制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伺服

那还要凸轮封隔器干啥???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F:
电机带刹车,频繁使用,用久了,刹车会坏的

网友E:
引用楼主juz1005于2020-07-16 13:03发表的 凸轮分割器的控制 :
12工位凸轮分割器,每5秒转一工位
1 . 用接触器控制分割器电机,这种频繁吸合的情况用接触器合适吗
2. 用变频器控制分割器电机,这种方式电机不带刹车可以吗

1.不合适,常规的控制方法是变频器驱动;
2. 周期比价短,电机必须带刹车,要不然你的转子经受不了长时间的冲击
多谢!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F:
变频器不是有制动功能吗,可以用来做快速停止
变频器制动是不是需要配备刹车电阻

网友G:
用IO来控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再控刹车和断电。
多谢!
凸轮分割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