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16):
FX3U有何快速方式/指令可比较将2个寄存器相同位元
比如比較D0 与 D1

D0.0=OFF
D0.1=ON
D0.2=OFF
D0.3=ON
D0.4=OFF
D0.5=ON

D0.0=OFF
D0.1=ON
D0.2=ON
D0.3=ON
D0.4=ON
D0.5=OFF

所以D0与D1之Bit 1 与 3 只要有任一同时ON 则输出Y0

========================
再新增个条件
有多笔需要比较
D0与D1比较算一笔,每笔最多16个位元
这样如500笔
所以间接旗标V或Z,或M使用数要注意

网友A:
AND d0 d1 d2
LD>=  d2 k0
out y0

网友A:
你老人家都工控侠客了,这都不知道

网友B:
不写程序了,就简单描述下。三菱程序有个指令是BON/ON的判断,用for循环一个一个判断下去,遇到同一个位那就置位一个M点就可以。

网友C:
转成位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转成位不就行了

FX3U不用这样,
不用M101,可以直接使用D0.1,

网友E:
好的吧124245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回覆

再新增个条件
有多笔需要比较
D0与D1比较算一笔,每笔最多16个位元
这样如500笔
所以间接旗标V或Z,或M使用数要注意

就是因为有多笔需比较条件,所才上来问问有无更好方式

网友F:
循环指令变址z0加1     LD MOV D0Z0 K4M1
接上6楼程序 每循环一次 变址一次 比较一次 不就行了吗